笔记本卡logo一般都是哪坏了 硬盘除外

楼主(2012-08-02):
x新人求解 ?

网友:
先拆外设,声卡,网卡,这些...不行再换下南桥试试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卡logo,南桥周围滤波电容鼓包,换之就不卡了,一般见得多的是USB问题,南桥问题,网卡问题,硬盘问题都会档logo,当然bios刷的不正确也会卡,个人觉得跟南桥相关的电路有很大关系,因为显示了说明bios开始检测低速设备,像ide usb lan等等,如果其中的一个设备出问题或南桥所对应的模块出问题就会档log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