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基W1000图纸或风扇驱动芯片G794 PDF资料

楼主(2012-08-02):
明基W1000,有一个风扇不转,开机显示LOGO后自动断电,查为G794没有发出驱动信号,已经飞线让风扇转起来了,风扇反馈方波都有,但还是一样自保,特求G794 PDF,有W1000图纸更佳,先谢过,谢谢

网友:
怎么就没人帮帮忙呢?这行这么保守吗?

网友:
投影这一行就是这么保守的,资料绝大部分不会轻易公开。我在广州修了投影这么多年的一点点小小的深切体会。这回我传一个w1000风扇部分电路吧,Level 3整板完整图就不公开了。W1000风扇报错不难修的。通常修起来也就几分钟内的小事而已。万一你运气好碰上不是FAN本身电路部分引起的问题,那就头大了。

网友:
如果是出现LOGO后整机断电的,指示灯全灭那种。那问题不在主板上面。灯泡小窝轮风扇不是一通电就转,要等一回才转。

网友:
谢谢,确实是灯泡小窝轮不转,出现LOGO大约十秒左右掉电,TEMP指示灯亮黄灯,不过机器已经还给客户了,放了很长时间没修出来,没资料想研究也无从着手,干脆就直接还掉了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2016-07-07):
我的不通电

网友:
我帮你,找过没有找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