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电路图中不懂的问题

楼主(2012-08-02):
各位前辈们好!今天修到一台HP  CQ40的本子,故障为白屏,不显示,换屏和屏线故障依旧,故障锁定在主板。首先找图纸,找到CQ40  板号:LA-4114P  ,先打信号线的阻值如下图,量屏接口2到16脚的阻值都不一样,偏差很多,请问下这是信号线吗?是信号线为什么阻值不一样的?再量29到39脚的阻值一样,请问下这些是不是就是显卡到屏接口的信号线?这个无果,再量电压,发现第28脚一个5V的电压没有,经过一个470K的电阻过来的,就找R491,结果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在风扇的下面有一个绝缘纸,发现一个复合管Q43烧了一个洞,请问下各位此Q43是什么作用?在屏接口量到+LCDVCDD7,9,11脚都有3.3V的电压。请前辈们赐教!我是新手,有点不懂。。。。。

网友:
最后在料板上找了个Q43换上,屏幕有显示了,请问下此Q43是什么作用?是产生+LCDVDD的吗?为什么我量屏接口的7,9,11脚都有3.3V的电压的?

网友:
是产生供电的

网友A:
转LCD VD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LCD VDD的

+LCDVDD有电压的,屏接口7,9,11脚都有3.3V的电压

网友:
屏上有几组电压的 不过只有LCDVCC能带负载 其他的都是电平 电流很小的

网友B:
Q43 屏供电开启,VGA_ENVDD是显卡发出的屏供电开启信号,高电平导通Q45B ,拉低Q43第2脚使Q43导通。

网友:
显卡送出VGA_ENVDD信号导通Q45B 截止Q45A 导通Q43 得到3V LCDVD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43 屏供电开启,VGA_ENVDD是显卡发出的屏供电开启信号,高电平导通Q45B ,拉低Q43第2脚使Q43导通。

Q43烧糊了,但屏接口上的7,9,11脚都有3.3V的电压的,还是白屏,但为什么换了Q43就不白屏了的?

网友D:
Q43可以直接飞线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Q43可以直接飞线都没问题!

飞什么啊!烧糊了+LCDVDD都有3.3V的电压的,我问的是烧糊时屏接口的7,9,11脚都有3.3V电压,但就是白屏。换了Q43了还是3.3V为什么就不白屏了呢?????

网友:
有一种可能就是烧坏的管子没有完全坏掉  但在电路导通时阻抗很大  电流消耗也就大   造成带不动负载 屏自然无法正常工作而白屏   你可以把 +3VS  和LCDVDD 直通验证下

网友:
白的还好修了  灰屏换了显卡没解决的话 有点迷糊咯

网友:
估计是短路,但有阻值,带不动负载,楼主不会是在没接屏的情况下量的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什么啊!烧糊了+LCDVDD都有3.3V的电压的,我问的是烧糊时屏接口的7,9,11脚都有3.3V电压,但就是白屏。换 ...

你没接屏量7/9/11脚电压的吧,查上屏就白了,管子坏了带不动负载,很正常

网友:
有时候和楼主一样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Q43烧糊了,但屏接口上的7,9,11脚都有3.3V的电压的,还是白屏,但为什么换了Q43就不白屏了的?

做维修不要钻死胡同,  烧糊的管子你有没有测量,如果是三个脚全部击穿,那也好解释啊,  旁边不是还有一个放电管子吗,有个放电管Q45A, LCDVDD 也许就带负载不动了,引起+3VS大电流。

网友:
没错啦,屏没有供电 导致白屏。你也不先量一下,换了那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