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自带诊断卡跑7F 高手帮帮忙 谢那

楼主(2012-08-02):
盈通主板自带诊断卡跑7F 没显示 显示器那个灯不闪 把VGA线趴了 就提示没信号 开始以为独立显卡问题  换块问题依然在 主板本身不带集显  我把独立显卡趴了 也跑7F  但是我从客户那扛回公司 又行 跑FF 没有任何问题  我现在唯一能够想到的会不会是他主机电源线有问题  但是我叫他换了跟还是不行  那电源线是一分二的那种 他说是联想原装线来的  我现在真的搞不懂是那有问题了  你说主板有问题吧  拉回公司又可能 可是杠到客户家就是跑7F不知道为什么啊 BIOS电池我也趴过也没用
如果说显示器有问题的话  我觉得也不可能  如果在公司和客户那跑的是一样的代码我还敢确定 现在唯一可以想到的 会不会电压问题啊 但是觉得也不太可能啊
高手指点一下啊 谢谢那

网友(点评):
直接换电源!

网友:
多开几次试试!

网友A:
有没有换个电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个电源呢

如果电源有问题 我在公司机子可以显示哦  可以进系统哦

网友:
客户家键盘或者鼠标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接显示屏的线有问题

网友:
我了遇到这这样的事,最麻烦的了

网友:
可能是电脑周边设备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U盘当机,这个大家都遇到插U盘进不了系统的吧,楼主你看一下只插电源线看跑什么,如果能跑FF然后就把其他东西一个一个的插看插什么当7F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如果是单芯片的主板,可能是桥虚焊。

网友:
这个可能是周边设备的问题,你试着把一些其他的键盘鼠标都一个一个插拔插拔的试一下。。应该就是这样的问题吧!1

网友:
1,电源功率不足。
2,北桥空焊。
3,pci_ex16接口接触不良。
此故障刚刚修复过,是北桥空焊,马头的主板

网友B:
我碰到过,问题后来查出来了,原来客户家的插座前面加了交流调压器,开关按到110伏了,害的我跑了好几次楼高又没电梯,真想把主机从楼上扔下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问题后来查出来了,原来客户家的插座前面加了交流调压器,开关按到110伏了,害的我跑了好几次楼高 ...

110V"??????不是瞬间接220v就烧了啊啊?

网友:
是主板有问题,换块主板就可以了

网友:
在他呢一个一个实验看插那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0V"??????不是瞬间接220v就烧了啊啊?

进来110V怎么会烧电源?国内电源220V设计,110V进来会造成电压不够,无法开机,怎么会烧呢,只有进来260V或者更高的电压才会烧,这种问题没什么说的吧。

楼主,你客户的显示器确定是好的吗?不只是显示器不插线,开机有LOGO就是好的,

把显示器搬回去试试吧,我估计是VGA的稳压二极管击穿了造成可以插线识别到输入信号,但无法显示

网友:
键盘问题
键盘问题
键盘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0V"??????不是瞬间接220v就烧了啊啊?

是他们家接了插座前个交流的调压器,把220V调成110伏了,什么都没烧。

网友:
独立显卡没插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