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2-08-02):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用波波打下各路电源是否圆滑,

网友:
这个是双9800的吧,,好像是丽台代工的

网友:
楼主仔细观察一下 板子有没有雕件,上次碰到个掉了个电杆导致大花,一补上去就OK了
同意楼主:
5.0
风轻雲淡
同意楼主:

网友:
很大可能是显卡BIOS程序要重刷一下。要不先测一下供电是不是都正常啊。要不就是显存

网友:
有点像显存没电到。

网友:
大花,bios,显存供电。。。gpu坏。。。等

网友:
估计是GPU坏了多

网友:
八成GPU 准备植株上BGA吧。

网友:
供电时钟正常的话主芯片坏了

网友:
显存片烧了一个 貌似

网友:
可以用手触摸显存颗粒 看是否有明显发热的

网友:
這個問題大了去了,,得慢慢找,要是在工廠,用軟件一跑就知道 是那裡壞了,可惜是外面。沒法弄,只能測電壓,注意波形,再就是乾GPU。再不行,就只能是顯存一個一個乾呢,。。。還有注意外觀哈,

网友:
跑遍mats看看结果

网友:
我有俩块显卡偏红色,ATI的就是啦及.俩块做UGA都做死了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是显卡虚汗了,我前天也接到过类似于这个显卡,重新植珠就行了,千万被加旱,加焊80%坏!

网友:
再加焊一次试试

网友:
把内存换了吧,换个行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