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不跑码求解,复位低 内存只有1.2V??送上华硕P5G41T-M LX点位图

楼主(2012-08-02):
华硕P5G41T-M LX V2 刚拿来时客户说公司220V电跳掉了再机开不开了,他们放过电也换过内存也不行,拿来我开了一下没有接显示器看到诊断卡上跑码了一直跑到了7F想应该是好的啊,于是拔掉电源线跟客户说修主板放1小时可以修好80元.然后等我再插上220v电源线再次开机发现不不跑码00FF了!这下真是有问题啊,于是先换电源还是一样复位灯一闪而过,还是FF只有拆出主板了
,上真U测 VTT1.22V, VCORE 1.04V, PG1.22V,CPURST# 0.25V(无跳变), PCIRST#3.3V(有跳边)
IDERST#有3.5V,复位针上的电压为2V太低了.短路复位针可以看到诊断卡复位.测主板上发现内存供电只有1.2V.更换内存供电IC AWP7120后还是一样输出1.2V,MOS管也换了.2脚是3.6V(太低了应该是高于4V的),4脚有8.6V,7脚为2.6V 换过CPU也一样难道桥有问题? 修了半天内存供电相关电路也没修好不过还没动过桥, 不知道这板好难修啊?是不是有通病呢?大家说说问题在哪?

网友: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嘛

网友A:
内存电压仅为1.2V确实是通病,期待有人修出来哦

网友:
修个板80楼主真是高人啦

网友(点评):
高了还是低了啊?你们那修这种新一点的主板多少钱?

网友(点评):
算收得很高了。。不错。。我能收得到这么高已经不错了。。

网友:
客户一直在促,郁闷..明天一定要加把劲才行啊.有没有人有华硕P5G41T-M LX这个板的图纸啊??差不多的也行啊.

网友:
楼主仔细看看  是不是掉件了 ?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都坏了啊?三代的内存吧? 干桥!

网友B:
华硕的板子内存1.2V 正常的,不要死盯这内存搞啊。  你说的现象遇到过,我的也是没有CPU复位,你看看的CPU供电IC是不是EPU的,  看看他的电源好信号有没有出来。我上次的板子是因为VR_PWG电压偏低引起的。好像是坏了一个电阻。

CPU供电IC是EPU的,VR_PWG电压明天我好好查查,我也觉得可能不再是内存供电问题可是就是觉得没有1.5V郁闷的.

网友:
桥多些,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下时钟芯片就好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不是通病,而是正常的,还没正常跑码前,内存电压都是1.2V,跑码后就1.5V了,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这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板子内存1.2V 正常的,不要死盯这内存搞啊。  你说的现象遇到过,我的也是没有CPU复位,你看看的CPU供 ...

822排阻影响VR_PWG没出来,我修过。

822在哪个方位啊,具体的在哪个点啊??上个图哦

网友:
一开始跑到7F,感觉是空焊了,大力压北桥或U座再开机看看

网友:
上面的老大已经说了,内存电压在没有跑码、没上真内存之前1.2V(DDR3)、2.0V(DDR2)都是正常的,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了,我觉得应该当成无复位维修,重点查VRM_PWG和POWER_PG吧。你有点位图应该好跑线路。

网友:
个人觉得是桥和cpu可能性大,要不先加焊桥

网友:
把cpu风扇坐子旁边那个822排阻换了试试,我修了两片都是那个822排阻换了就好

网友(2014-07-18):
这个CPU风扇插座旁边的822排阻我也换了还是一样啊,时跑时不跑码(时亮时不亮),怪的狠啊

网友(2012-08-03):
点位图怎么打不开呢,

用那个TSICT.exe的文 件打开啊。你不会用吗?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
我今天修的结果是又换了内存供电MOS管后上电可以跑码点亮了!!,跑到内存时电压就上到1.5V了。所以我知道 了这板子没有跑码内存电压就只有1.2V、。然后呢现在又有新问题,开机后一切正常,便是关机后再开就不亮了,然后再过一会开又可以亮。就是说时亮时不亮。,不亮就是不跑码,,,我做了南桥后还是一样的。比如说现在是亮的拔电再开机就不跑码 了。。后为又加焊过IO。CPU供电IC。时钟芯片还是一样,BIOS座也插 了两遍了。。还是时亮时不亮  有时跑码还挡在CC不过内存一样

网友(2014-07-18):
是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电压仅为1.2V确实是通病,期待有人修出来哦

这个就是这样 跑马后就是1.5 复位针一直就是1.9V左右

网友:
这个板子不好修。好像CPU边的822排阻很容易坏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是图纸

网友:
因特的会那么容易虚焊吗???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