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初期常识

楼主(2012-08-02):
量产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用一种U盘主控制芯片的厂家提供的一种软件,来把U盘分为2个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模拟成光驱读光盘的形式(只读形式),另一种还是保持U盘的正常读写功能。

U盘之家

  用什么量产工具,主要是利用"芯片无忧"来检测U盘的主控制芯片,然后下载相对应的量产工具和相应的教程,网上已经有很多朋友都有成功的经验了,只要U盘的主控制芯片一样,方法都是一样的。但是推荐最好是同主控制芯片,同容量。
U盘之家

  最后制作成功后,U盘形成两个独立的部分,第一部分为只读模式,里面的内容不能通过普通格式化来清除;第二部分的内容还是正常U盘的形式。这样做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首先,只读部分不会受到病毒等的侵扰,而且还有U盘的引导功能(引导功能主要是要有可以引导的光盘映像),启动方式和普通引导盘引导模式相似,这种U盘启动方法的成功率远远高于网上常见的制作启动U盘方式,网上常见的U盘引导方式都是最终把数据写在可以正常读写的部分,而不是处于一种只读模式,这个只读模式的大小取决于利用量产工具制作时用的光盘映像的大小。

  量产软件英文USB DISK PRODUCTION TOOL,简称是PDT,意思是U盘生产工具。U盘生产厂家不像我们玩家,一次就搞一两个U盘,他们生产都是按批计算的,是用电脑连上USB HUB,同时连上8-16个(甚至更多)U盘,然后用PDT向众多U盘写入相同数据,完成U盘生产的最后工序。所以PDT因此得名量产软件—即工厂大批量生产U盘的专用软件。 U盘之家

  量产软件从工厂流入玩家手中后,大家发现量产软件的功能是向U盘写入相应数据,使电脑能正确识别U盘,并使U盘具有某些特殊功能。U盘是由主控板+FLASH+外壳组成的,当主控板焊接上空白FLASH后插入电脑,因为没有相应的数据,电脑只能识别到主控板,而无法识别到FLASH,所以这时候电脑上显示出U盘盘符,但是双击盘符却显示没有插入U盘,就像是插入一个空白的读卡器。事实上这时候的U盘几乎就是读卡器。所以要让电脑识别出空白FLASH这张“卡”就要向FLASH内写人对应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U盘的容量大小,采用的芯片(芯片不同,数据保留的方式也不同),坏块地址(和硬盘一样,FLASH也有坏块,必须屏蔽)等等,有了这些数据,电脑就能正确识别出U盘了。而当这些数据损坏的时候,电脑是无法正确识别U盘的。当然有时候是人为的写入错误数据,像奸商量产U盘的时候,把1G的U盘的FLASH容量修改为8G,插上电脑,电脑就错误的认为这个U盘是8G,这就是奸商制造扩容盘的原理。

  电脑正确识别出U盘后,玩家还发现PDT还有其他的功能,可以把U盘生产成各种特殊用途的U盘,比较常用的就是分区功能,把1个U盘分成数个移动盘;启动功能—使U盘能模拟USB CD-ROM,USB-ZIP,这个是目前用的最多的功能,加密功能—划出专门的加密分区。

  一是U盘恢复(不是数据恢复,是底层硬件信息的恢复),使因为底层硬件信息受损电脑无法识别的U盘重新被电脑识别出来,很像是MP3的固件恢复。所以很多人的U盘电脑不认了,别人叫他量产一下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用途就是模拟USB-CDROM。很多人说的量产指的就是把U盘划出个专用空间,模拟成USB-CDROM,然后载入自己喜欢的ISO镜像,这样维护和装机都比用真的光盘方便。这算是U盘DIY的高级玩法。现在很多U盘都支持3驱3启动,也就是1个U盘分成3个区,每个区模拟成一个驱动器,像笔者用的KINGMAX U-DRIVER 8G盘用SK6281主控,分区的时候就分成一个USB-HDD,一个USB-ZIP,一个USB-CDROM,分别加载不同的启动镜像,启动时选择相应的驱动器就能载入对应的启动镜像,相当于带了3张不同的启动关盘,很方便。

  综上所述,量产虽然是一个词,但指的却是2个不同的功能—恢复U盘或者是DIY启动U盘,大家看实际情况来分辩它的意思。

  要注意的是量产软件是和主控相对应的,什么型号的主控就用什么量产软件,选错量产软件或者无法量产或者量产错误。大家最好用"芯片无忧"的检测U盘的主控制芯片,有条件的最好能拆开U盘看看主控型号,然后下载相对应的量产工具和相应的教程,看懂了再动手。

网友(2013-12-27):
研究了好久都没成功

网友:
量产工具根本没什么用。

网友A:
用两个U盘都不能成功

网友:
成功了  但是没有好的CD-ROM镜像

网友:
我用的我心如水的的镜像

网友:
量产这个可以有,就像LZ所说的那样,什么芯片用什么控件来做,不然就变成板砖咯,量产很简单的。

网友:
现在这么便宜,U盘量产没多大意义了。

网友:
推荐使用u盘之家的芯片无忧软件,很好用

网友B(2014-02-19):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U盘都不能成功

要先检测的,每个牌子的每个型号的U盘对应的量产工具都不一样,选对了主控芯片和FLASH型号,再加上对应的量产工具,一般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先检测的,每个牌子的每个型号的U盘对应的量产工具都不一样,选对了主控芯片和FLASH型号,再加上对应的 ...

都是对的,这跟有些U盘的牌子有关系,我研究好久了

网友:
学习U盘修复方法,修复我的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