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1.0 报警4声的怪被俺搞定啦

楼主(2012-08-02):
同行送来的,开机不显,看电流很怪,内存插不插都是1.0,一般都是1.2不显的,不管,先照通病修,加焊无果,之前已被加焊过一次了,所以吗就懒的量了。开机依旧,难道芯片不行了,徒弟说直球装。这太费劲了,打电话给同行,显卡修的次数太多不行了,必须换。目的你懂的。拆下来换个直过球的603装上(之前是630),开机依旧,看来必须量了,电压正常,CPU_RST,PWRGD都是好的,怪了,难道档内存了,打阻值都是好的,用示波器打BIOS,有波形无跳变。哈哈,找个料板拆个装上,漂亮的HP LOG就出来了  爽啊

网友:
不过内存,换BIOS好了。

网友:
楼主解释下   打BIOS  cs#   吗  有波形没跳变是不是就说明了BIOS程序有问题了吗?

网友:
603可以代换630?

网友:
呵呵 感觉V3000BOIS损坏的好少哦 都是显卡和桥还有座子 CPU 反正我没见过动BIOS好的

网友:
不担心显卡以后还出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