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能进系统 不显示

楼主(2012-08-02):
RT~~~~开机电流上到1.2 掉落到0.6 再按开关回到1.4    有时候能听到显卡报警  还有时候会显示三基色 !最后能听到开机进系统声音!

网友:
独立显卡的  先加焊了再说  但是得很大的确定加焊是为了一步步排除  不能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这明显就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我就是想请教修过的兄弟   到底是显卡还是显存!可以少走弯路!因为有个兄弟 换过显卡后 还是不行 最后换了显卡背面第2颗显存解决问题!原来是显存还是后来换显卡的时候显存虚焊了  那个兄弟也不敢肯定!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啊    焊了在说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