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2-08-02):
今天接手一台长城L7BG4的显示器,17寸,十二伏电源,故障是开机白屏,换过一套通用的板子还是不行,怎么办?求解。

网友:
板子都没问题就修屏呗、 看看保险有没有坏 在量后及升压12V有没有出来咯

网友:
检查屏上供电电路的保险是不是断路了,测量后级电路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A:
测一下屏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查屏上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保险什么的   再看看小元器件是不是对地短路

网友:
先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进来,有的话看看后面是不是某个小配件坏了

网友:
屏供电、屏线、屏、逐个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屏电压是否正常

哦,谢谢了。

网友:
屏线拔下来看看屏供电正常不,若正常查屏电路,若不正常查驱动板屏供电部分。

网友:
屏上的5V供保险看一下

网友:
不会是屏坏了吧!

网友B:
是不是显卡上的解码芯片坏了导致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卡上的解码芯片坏了导致白屏

不是显卡,是显示屏,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