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显卡哪里问题?

楼主(2012-08-02):
显卡刚装好系统进系统的时候就花屏了,不进系统不花,这个样子是GPU空焊还是显存问题?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2-8-6 21:27):
今天有空了,把那块显卡重新植球焊上,但是还是花,花得不一样了,刚一进系统等一会就花了,鼠标没有箭头,只有一个正方形的小花块,图在24楼,谢谢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12-8-21 12:32):
谢谢大家回复,检查核心坏了

网友:
绝对是 GUP 你明天加焊试下  如果对了记得给我分  我现在缺分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昨天也搞了一块说是花屏的显卡,上面有两个电容爆了,换上去了,竟然不过显卡了,重新加焊也不过,真是无语了。这种花屏的显卡还真是有够难搞的。

网友:
gpu可能性大

网友:
80%  gup的问题

网友:
做一个辅助BGA  。不行换芯片去。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一下,把结果用图片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GPU坏了吧

网友(点评):
越说越玄乎了。

网友:
显驱对不对

网友:
你都不测下怎知哪坏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肯定先加焊排除啦

网友:
不是加焊需要重新做

网友:
显卡的事,加焊GPU

网友:
常见的GPU问题!

网友:
首选加焊GPU

网友:
上次一个 缺色的花屏 也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怀疑那里坏了 有把握 BGA及格 就直接做  等你问完了  人家早就修好了

网友:
测试、加焊、重做。。。

网友:
显卡上的管你量下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有时候花了没多久就没信号了,重启过后也是这个样,进系统没多久就花,有时没信号。

网友:
就这个样子,由于不会测试显存所以麻烦大家帮小弟分析一下,真在学习中没办法

网友:
显卡问题,可以确定

网友:
加焊gpu还是花的话,用软件测测是不是显存坏了

网友:
学习了    手上拿着坏显卡  准备修呢

网友:
电容不良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
我一般就首先加焊GPU,再查其它

网友:
DOS下不花吗。。。也该测一下啊。。

网友:
这种花,显存坏机会大点~~~

网友:
显卡  GPU开焊 要是自己的   最好丛植芯片

网友:
加焊有没有用啊,以后大家也好借鉴一下

网友:
都找不到重点!楼主不知道植球是植核心还是植显存,如果植核心的话再加焊就没有意义了,核心植过还这样花,要么核心坏要么显存坏,测试一下哪个数据位出问题,然后用排除法确认究竟是核心坏还是显存坏,最后哪个坏换哪个。希望能够帮到你。觉得思路对的话也帮我加点分,呵呵!!!!!

网友:
花屏显卡就植球,加焊,,这样有几多显卡不爆费掉才怪,,没有 真真维修思路,怎么修得好显卡
修显卡,在第一时间就要做好那些备准在搞,不清楚为啥花屏就要找出问题。花屏有那一些,要从那里下手,动不动就加焊,,没有准确的方法 好卡也变爆费。花屏来说,有脱焊显存。坏显存,核心,掉件,BIOS ,你都无法确定是那一个,你就加焊 ,你植球能成功吗, 还是多问问别人修显卡的高手,手水全是以加焊为三招 不亮加焊,花屏加焊 不通电也加焊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好多的这种显卡,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上次我做了一片BGA,不亮了,好晕的,后来重新植球也不亮了,悲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