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 加电掉电 有时正常

楼主(2012-08-02):
接一台DELL N3010 I3独显机器,来的时候加到0.45-0.70 就掉电,拆开后,有时掉电,有时正常,后来发现,装起来正常使用,看一会视屏,电影之类的,关机就不行了,做了显卡,还是原故障,关机不开不开,南北桥合一的,各芯片,是压应都正常,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芯片

网友:
修了一天了,笔记本其他配件正常,就是主板的事,但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上示波器测一下各供电看哪一路供电波形有异常

网友:
在图纸搜一下有几个电压保险丝,查一下各保险丝有无异常

网友:
正常 的时候一直用没问题,就是关机再开,开不了了

网友:
做了显卡,是老样子

网友:
BIOS也刷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故障也差不多,有时断电,有时黑屏,不过我的好像出在显卡供电上,高低管都感觉都烧胡了周围都黑了,我把空调出来的冷风用一根管子接出来,对着显卡供电的高低管,就没有问题了,不断电,也不黑屏,不过我没有修好,呵呵

网友:
只要能开开机,一直用,也没有问题,就是用半天 ,关机再开,就加电掉电了

网友:
修了好多天,还是不行呢

网友:
今天要还给客户了

网友:
hm57回过没?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头疼的,还是那个小元件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