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K40D

楼主(2012-08-02):
    今天接到一个锋锐K40D的机器,显卡是G86-703-A2,更换成改良版G86-731-A2灰屏,不显示,是不是不能代换呀?有人换过吗?

网友:
这机器必须是换原型号的   换其他的 没发用  以前修过

网友:
是清华同方的吗?我老婆的本本就是同方的。里边用料怎么样呀?

网友(2012-10-29):
不可以代换,我试过,确定

网友:
学习了!我手上也一台这样的

网友:
正想试下,听楼上这么说就放弃了

网友(2014-08-10):
别人说 G86-704-A2可以用,只是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