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主板开机排0.5的电压无法开机///

楼主(2012-08-02):
主板开机排阵只有0.5v电压。io和桥都去了还是0.5v电压,晶振有压差,5vsb到开机排阵不通,中间有个1117的3.3正常,3.3到开机排阵不通,板子是天虹的865板子。没图跑电路头都大了,从开机排阵往回跑进过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到一个貌似是非门的芯片上都是0.5v。貌似是非门的我也给去了还是0.5v。我晕了,直接飞线无用。开不了机,电阻有没有可能一段接地,有几个电阻直接接地我取下来测量正常装上一段有0.5一段接地,我就不明白什么吧5vsb拉低的,求思路啊高手们。。

网友:
开关针脚电压低有2种
1、可能排针的上拉部分有问题
2、要么开关排针相连的元件有问题

网友:
有的表量的不准,打到20V档测一下,是不是0.7V这样了,如果是,有的开关针电压就是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