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额定250主变压器能不能用同品牌额定230主变压器 ...
长城电源额定250主变压器能不能用同品牌额定230主变压器代换

楼主(2012-08-02):
长城电源额定250主变压器能不能用同品牌额定230主变压器代换,主要是手上没有额定250W的同品牌变压器,就想就不是可以用230W的主变压器代换。请大家给的意见!
长城

网友:
弄清脚位、极性就可以代换。

网友:
谢谢2楼的朋友。

网友:
不同品牌的也可以的,但要注意接地线、5V、12V输出位置相同、功率相近!当然,也可以比原来的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