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下APW7065为什么光损坏

楼主(2012-08-02):
修了几个显卡,电源管理芯片为APW7065.量显存无输出电压,更换7065后电压为2V可点亮进系统.但过一些时间如1小时如一两天就又坏了.再换还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光损坏7065

网友:
与同样的好板对比量阻值,也正常

网友:
也许真正的元凶不是他,就在附近

网友:
修过!把周围的场管电容换下!

网友:
相同型号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