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0挡机,挺奇怪的????

楼主(2012-08-02):
到这一步,按F1不起作用,怎么回事????急、、、、、

网友:
资源冲突   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重新换南桥      也可能是PCI管理芯片   具体要看了

网友:
pci槽有问题了,先清一下blos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BIOS的事情把

网友:
放电了没有? 放电无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pci设备有问题,先看看读卡器。。。

网友:
刷BIOS  应该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