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73VT-PM掉电问题

楼主(2012-08-02):
想学主板维修,从别人手上拿到5块主板打算练练手,主板型号为MCP73VT-PM,经测试,5块主板同一故障,空载不上CPU或用假负载时,CPU供电的12V接上去掉电,不接12V供电可以上电。掉电时测试CPU供电12V对地短路,对上管3个脚短接后可恢复,电源管理IC为ISL6312,测试EN脚高电平,外围2.2欧电阻均正常,至此无思路,求助
该板是NV单桥,精英代工,是否加焊桥或CPU座?

网友:
外单接12V,看什么地方热,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2012-09-07):
折腾后发现原来上真U就不掉电,是否有些主板不上真U会发生掉电现象?求解

网友(2012-12-26):
有些主板是这样的 intel的主板 有些东西不行就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