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 可以显示 显示一下子就断电了 有时又不会。

楼主(2012-08-02):
求解  大概在那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老板怀疑是桥温度高引起的,今天另外一个师傅上板测一天一点事没有。 装起来了。

网友:
高压保护吧!

网友:
这问题一般是,散热没做好,

网友:
散热没处理好啊....

网友A:
你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一般电容鼓包的情况,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兄弟认真看下吧,,如果有牛需要换了!

网友:
俺有一台,郁闷呐!

网友:
这种掉电不好修,是不是供电不正常啊加焊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最基本的你要把散热排除了 然后在去查别的

网友:
  如果另个人装起来正常了 那很有可能你没把散热搞好 又或者是哪边装的时候碰到铁了

网友(2013-10-11):
我的是有时可以显示,有时不能显示,电流到0.7

网友(2014-06-02):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一般电容鼓包的情况,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兄弟认真看下吧,,如果有牛需要 ...

不会把  笔记本应该没有鼓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