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BGA芯片重植后上焊机,用不用镊子动一下呢!

楼主(2012-08-02):
你们觉得是动一下好,还是不动的好,我觉得动的话,成功率要小一些,要不短路或空焊
芯片

网友:
动一下复位好一点

网友:
动一下能复位 说明锡珠基本融化了

网友:
有个显卡植过了花屏的,苦恼中

网友:
最好要动下 记住要轻轻一碰

网友:
植过了花屏可能显卡挂了 换个

网友:
参数调好的就不用,没调好就需要动动

网友:
必须动。不动没感觉

网友:
焊油够得话一般可以不用动,但有些焊油不太好油多了又会出现别得问题!

网友:
只能证明你技术有问题。。。。不动没有到位也容易虚焊。。。。

网友:
动不好就挂了

网友:
现在的新桥HM57这一类是真不敢动,0.35的球,离得又近

网友:
0.6 0.75最好是动下好点 0.5 0.45 0.35 我做的话 一般就没动

网友:
我是不动的,基本上每次都成功了

网友:
轻点就好了,小心点,锡珠会自动复位的

网友:
当然动一下好了, 技术好的话都不会出任何问题的 , 没技术的 动一下就短路了

网友:
我很想知道修手机的做BGA也会动一下吗?

网友:
不管你动不动,反正我是动了

网友:
动一下好一点,但要注意控制手的力量和拨动的幅度

网友:
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碰一下还是有必要的,动与不动都是看锡球融化没,像我手抖得厉害,基本就不动。动的话一不小心芯片可能就那个了。你懂的

  可以拿废板自己练练,有感觉的话再说

  建议手抖得厉害的就尽量不动了。我就比较郁闷,手抖啊

网友:
根本不需要去动,会自动归位的

网友:
0.5一下最好别动  其余的动下没问题  自己感觉

网友:
动不动多一样。我是不动的。基本上多成功。焊油少点。对的时间花多点就好了

网友(2012-09-09):
正常情况下芯片放得稍偏一点,焊点熔化后就会有复位动作,这种情况下是不用动的。

网友:
只能微微一动,不可大动。

网友:
不用动就可以了,温度够了就行了,做BGA影响成功率最大的就是植锡球和吹锡球了。

网友:
动一下个人理解只是确认一下锡球是否融化

网友:
见仁见智 有些不需要动的 小珠子 不懂微妙

网友:
动下好呢  不会空焊

网友:
0.5以上动0.5以下不动

网友:
要动的都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嘛  哈  我也喜欢动下 试试

网友:
球融化后稍微动一下 轻轻的

网友:
为什么要动呢?BGA在SMT生产时,在回流焊炉里面谁去动呢?可成功率不也是百分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