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遇到传说中的4416S坏CPU

楼主(2012-08-02):
接一台HP 4416SAMD独立显卡的机器,来时电流0。02-1。87-1。98-1。4-1。8-1。9-1。4循环跑,
有时又能跳道2。1在跳到1。4左右。
前几天刚修了三台这样循环跑的,都是加焊北桥就OK,于是以为这个也是,直接上BGA,做完北桥
通电,还是一样。这个反正就是CPU,北桥,BIOS,显卡。于是按照最简单的先来,正好手上有个
CQ40的U,QL65(这个机器是QL64)于是先换了再说,纠结的是换上QL65居然不跑马了。
(LPC无波)也不知道是U本身坏呢还是这个主板不支持这个QL65。手上又没别的U换。只好先刷BIOS
刷后一样。没办法最后一照做显卡,做完居然还是一样。这下不敢在搞了,怕搞出别的问题,又不能确定U
的好坏,只好先仍一边,等有U了先确定U好坏再说,说来运气好,没多久来一上家送一台ACER的机器来修
聊天中说起这个事情,商家说他手上正好有一个QL64的U,于是立即叫两轮送商家回去拿来。U到换上通电
0。02-1。8-1。9-1。8-1。87-2。03-2。06-2。1。亮机。得出一个总结,修AMD的机器没U真的不行。

网友:
你的电流显示北桥在不断的复位CPU  这种故障最好修了   要么CPU坏了   要么北桥坏了

网友:
这种QL的U,用BGA搞下马上能用!  我4416S修好多都是U坏的!

网友:
我有时候还用风枪稍微吹一下cpu 如果是坏的cpu有时候都能好。但是好不了几天还是会挂掉的

网友:
修这机器还是得被得2个QL,又不会发霉,总会碰得到的,不然要走很多弯路,搞不好还把故障扩大。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