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45E ECS 945GZ 代工 已经解决

楼主(2012-08-02):
能正常触发.  除CPU电压没有.其它测量基本电压都正常.

电源IC是ADP3181      原以为是IC的问题.直接换了.结果还是一样..  放了一天.晚上再拿来看看.测量了3181的工作条件.发现28脚供电没有.正常是应该有12V 的   往上查.是一个二极管供电的..二极测量只有80几殴.  正常应该有450-650的...换掉它..上电直接有复位跑码了.

网友:
楼主分析认真思路不错加油

网友:
有图有思路  太好了  我喜欢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应先查IC供电后换

网友:
二极管阻值变小却不通电,有点意思

网友:
12v供电是通病吗

网友:
说实话在我们这主要修的是笔记本   主板和相机什么的都是想多接点客户

网友:
这种电源芯片针角好小,很难测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