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2-08-02):
显卡上面的。上面13.8V下面12V,8400GE显卡,换了就烧,怎么回事?求大神赐教!

补充内容 (2012-8-3 18:47):
是高速开关二极管,1N4148,上面的C48出现问题,换C48电容修复。引起的故障为无主供电!

网友:
是不是换反了。是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
那不是d112吗,二极管啊

网友:
看起来貌似像个二极管

网友:
如果我没看错 这个应该是二极管 。烧二极管可能是你接反了。也有可能是别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D12是二级管。你把二级管取了用万用表量下有无短路。。。

网友:
D12 不就是是个2级管吗

网友:
不是上反了 就是好短路的地方  2级特性单项导通吗

网友:
一端接地,很可能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好像是你接反了,是稳压用的二极管吧,你测一下有接地的一端不,接地就是稳压用。

网友:
D2 二极管啊

网友:
应该是反向接的二极管

网友:
  不是二极管吗

网友:
D12标识的是个二极管。

网友:
有图纸么 查下看看嘛 2极管

网友:
二极管呀   取了看还短路不

网友:
二极管也有很多种 是开关电路上的二极管吧 找块料板拆个同样的换上试试再把场管换了
                  又像是给芯片供电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  取了看还短路不 最好查下旁边的MOS管

网友:
学习了,又知道D是代表什么了

网友:
是二极管 在边上写的

网友:
二极管啦!!

网友:
学习了,,,量量量

网友:
2级管,正向导通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看连接了呢么大一片视乎接地,稳压的把12V

网友:
好像真的有点像接反了哦i!!!是个稳压二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