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脚场效应管,AO4800可不可以用APM7313代换??

楼主(2012-08-02):
请问8脚场效应管,AO4800可不可以用APM7313代换??
如果不能,可用那种型号代换?

补充内容 (2012-8-3 11:57):
已经更换了,能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可以换的,都是内带双N沟道的MOS管

网友:
呵呵,可以代换

网友:
查下定义.看看定义一样不!

网友:
那应该就可以带换了

网友:
不行的,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