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迅维毕业后第一块主板维修

楼主(2012-08-02):
  今天我拿到一块技嘉主板,我首先观察了主板的外观,发现给南桥供电的八脚芯片给拆掉了,然后我在废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芯片换掉了。接着我装上假负载、诊断卡,还有电源。我触发开关后发现不跑码,然后我就按照不跑码的故障来进行检查。我首先检查了全板供电,测到全板供电正常;然后我又查了时钟和复位,发现都正常。我就继续往下查,最后查到BIOS,发现BIOS的复位和时钟都正常;我就问了一下店里的师傅,他说技嘉的板不跑码很多时候都是BIOS的问题,只要BIOS的复位、时钟都正常,而且BIOS的24脚为高电平,那么就去刷过BIOS。我听他这样说,我就把BIOS拆下来刷了一下。刷好之后,我把BIOS装上去接上电源触发开关,一切都正常了,可以跑码了,主板维修完成。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连个板的型号都没有,这种帖子没多大的意义

网友(点评):
板的型号是GA-8I865GME-775-RH

网友:
你是用什么刷BIOS的?我指的是型号。

网友:
可喜可贺,此时最能体会维修的乐趣。。。

网友:
恭喜楼主啊,看来在基地学业有成了

网友:
求图,详解过程,对于新人帮助很大。。还是要感谢楼主,以后多发好贴

网友:
学的不错,不愧是基地的弟子。

网友:
相信LZ。继续努力

网友:
这个不学也会呀,

网友:
有人指导不一样。  楼主运气也不错了。   哈哈

网友:
看到不跑码的板,条件都有,就头大

网友:
是啊 有个师傅 就是好啊

网友:
什么型号?说详细\点

网友:
学业有成,再接再厉

网友:
是通病吗?又学到一点东西

网友:
技嘉BIOS是通病。

网友:
嘛嘛   回来后  在下今天也只是找出两块板的问题     一个不上电  查出1117坏  一个不跑码  时钟问题  没有工具下不了手   加个好友以后共享下维修经验

网友:
有师傅指导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这网是很好的,我也学了好多

网友:
哪天是我的第一块板维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