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得哭的索尼PCG-5K1T

楼主(2012-08-02):
接同行一索尼PCG-5K1T笔记本故障是不触发,待机正常,拆机检查EC NBSWON#有高低高跳变正常,在查EC15DNBSWON_1没高低高跳变                              说明问题出在EC这边,便查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适配器检测、休眠。发现EC10脚休眠被拉低 现在问题基本锁定在EC休眠被拉低了,R142一端3VPCU正常另一端电压0,量R142阻值正常,通过电路搜索得知LID#是通过U2转换得到的一个类似于三极管的东西, 测得一脚VCC3正常,二脚LID#0V,问题应该就在这了,U2又不懂他是个什么东西,我就把一二脚短接。以为只要把LID#抬高就没问题了,那就上电吧,插上可调电源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应,郁闷了。条件都正常还是不触发,那个换EC吧,心想换上应该能好吧!结果让我失望了,换上EC后能触发,但是瞬间就掉电了电流表显示0.056左右的电流有时候又能到0.2左右。稳压电源的短路指示灯会亮一下 但是没有响声

以为是短路 就向这个方向去找了 ,测量各供电都没有短路。郁闷中
看了图纸整理下思路,还是得安时序慢慢来查吧,当EC条件都满足是,EC得到开关键送来的NBSWON#跳变后EC会发出DNBSWON#跳变给南桥,当南桥得到EC送来的DNBSWON#跳变后南桥会向EC发出SUSB#SUSC#,当EC收到SUSB#SUSC#EC就会发出SUSONMAINON给各分组电压提供开启信号。安开机键能触发说明这些信号都没问题。那就从分组电压查起吧,首先要查的的SUSONMAINON的去路,开机用万用表测试SUSONMAINON无电压输出,EC是新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为了准确的判断我还是把EC的输出脚SUSONMAINON挑起来测量了下,竟然不瞬间掉电了。就找图纸得到SUSONPQ37D 2脚,用万用表测量PQ37无异常 再查SUSON1.8V的电源管理芯片PU1027 测得PU10的外围元件异议。SUSON就这两个去处,那么问题就应该出在MAINON这边了,
找图纸得到MAINON的去处就比较多了有U234脚、PU1010脚、PU523脚、PU44脚、PU144脚、PQ282脚、PU1331脚等还有好多,这么多怎么办那就一个一个的断开吧,先从PQ282脚开始 开机还是瞬间掉电。PU234脚接的电阻R425 开机还是一样,当断开到PU523脚的PR56时,开机不马上掉电了,电流到0.6掉,兴奋中,为了确认我又把PR56焊回去开机马上掉电了,这下问题锁定了, 在查PU5周围的元件,发现PQ12阻值不正常。换上PQ12不马上掉电了,但是电流还是到0.6就掉,这下基本上问题都这PU5了。 PU5的供电V+VCCVDDOVP/UVP正常,BST正常。DL有高电平,DH低电平,问题因该就在这里了,果断换了PU5。换上PU5后通电开机还是到0.6掉电,用表量PU51.5V电压输出了,怎么还是掉电,接着又查电路电压出来那就查PG吧,发现PG信号被拉低了。就分别把每个电源芯片的PG信号断开,当断开到PU14PR266时开机不掉电了。 4脚有电压1脚有电压PQ10 D极有电压,G极无驱动电压,确定PU14坏了,换上同型号后上电,电流狂奔。接上屏后索尼LOOG出来了。到这机子已修复。
新手写的不好,请谅解。
管理员哥哥觉得帖子还可以的话望加点分哦,下载分布多了

蛋痛

网友:
怎么我上了那么多的图纸,就显示两个

网友A:
大哥看着像转帖。

网友:
mainon信号,被拉低了吗?

网友:
楼主很给力哦,说到了掉电的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看着像转帖。

绝对的原创,不信我也没办法

网友:
学习了,思路明确。LZ太行了,加20分

网友:
SONY 的有什么,不是电脑?

网友:
修得不错.思路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也可以出现在民间的,支持LZ

谢谢哥抬举

网友:
厉害啊!修笔记本有这个钻劲,难怪技术高咯

网友:
分析的很强大 我现在就没楼主的那种耐力了 店里的机器太多了 总希望是好修的 省心省力 哎 烦人的机器修多了 要短寿的

网友C(2012-12-20):
小 板的图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 板的图有吗
没有小板的图

网友:
楼主时序很清楚。我多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帖子是从别处复制过来的,因为文中有乱码,而且文字格式不统一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今天也修到这款本本,故障是电流上到1.3A不动,不亮屏,求思路。

网友(2015-03-07):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思路清晰 就是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