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的维修 故障解决 精华

楼主(2012-08-02):
激打打印质量故障解决
  对于激光打印机来说,由于其工作原理基本相似,所以很多质量故障也是多种机型可以通用的。激光打印机当使用一定的年限,即输出一定数量的样张后,其打印质量都会有所下降, 一些部件在使用到极限时,就会出现打印质量的缺陷。有些是由于我们对激光打印机工作原理及性能不太熟悉,因此在操作时没有将其调整到最佳状态或还处于错误状态下,还有使用材料不符合规定等,使输出效果不佳,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不是故障的故障”。它一般不影响打印机的正常工作,但打印出的结果却无法让人满意等等。下面介绍一些打印质量问题及解决办法。
输出全张黑纸
  可能故障原因:
  (1) 若激光器肯定是好的,则可能充电电极与栅网短路;
  (2) 扫描驱动电路逻辑错误;
  (3) 硒鼓组件放电不良;
  (4) 信号连线没有接好。
  检查部位及检修方法:
  (1) 先更换硒鼓组件,看其故障是否消失,若是,则说明是硒鼓组件问题,就更换之。出现整个页面全黑的现象,说明激光器肯定是好的。因此,可先更换一只新的硒鼓重新打印,如果故障消除,则足以证明硒鼓组件有问题,这时可检查感光鼓充电极、磁辊偏压电极和感光鼓消电极是否接触良好,如有哪一点接触不良,应找到并加以修复。
  (2) 接着检查充电电极丝与栅网是否短路或接触不良,若是,应更换修复或清洁。我们知道,硒鼓组件因机型不同绝大多数结构都不相同,但其工作原理却是一样的。对使用电极丝充电的硒鼓,如果电极丝绝缘座有焦糊现象,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极丝与栅网之间,看其是否短路,如果短路或电阻很小,清洁或更换绝缘座。另外,电极丝污染或移位也能造成此故障,这就要清洁或校正电极丝。
  (3) 若上述检查均完好,那么故障就可能是发生在扫描组件内的激光器高频驱动电路或逻辑电路上,就应检查扫描逻辑电路是否损坏,应更换扫描组件。
  (4)有时由于一台打印机与多台计算机相联,使信号线经常拔插(我们是反对用一根信号线经常拔插的办法来联多台计算机的,因为这会很容易造成信号线脚和插口的损坏),而使信号线损坏或插不牢,致使一些信号无法传递,此时就会造成输出全黑样张的故障,所以在检查时可先检查信号线是否完好并插好,以免其他不必要的检修。
输出全幅纵向黑带(线)
  可能故障原因:
  (1)感光鼓刮板受损或刮板上其上利物划伤感光鼓;
  (2)磁辊刮板局部损伤;
  (3)打印机(一般指导纸器通道)被墨粉污染。
  一般检修方法:
  (1)首先观察输出样张的黑带是否呈模糊状,如果是,则清洁或更换感光鼓刮板。若不是,再检查感光鼓纵向上是否有被刮伤的痕迹,若有,则检查感光鼓刮板局部是否有损伤,一般来说,输出样张上有纵向黑线,说明感光鼓纵向(圆周方向)有较明显的划伤,这只能更换感光鼓,但也要仔细检查清洁刮板是否有粘有利物或有损伤,应先清除或更换刮板,以免再刮伤感光鼓。
  (2)如果不是感光鼓上的问题,则可检查磁辊刮板是否有异物或有缺损,使其起不到限制墨粉的作用,墨粉与感光鼓之间没有跳动显像距离,磁辊局部上的墨粉直接粘附到感光鼓表面,形成黑线。解决的办法是清洁磁辊上的刮板或更换磁辊刮板。
  (3)除上述两个原因之外,打印机(一般指导纸器通道)被墨粉污染也会形成黑条故障。当打印机走纸通道内导纸器上有熔化的墨粉聚集,打印纸经过时磨擦到打印纸上,便会形成黑线。这个原因形成的黑线,一般浓淡有所变化,线边缘比较模糊,不如上述两个原因清晰,而被墨粉污染的通道多数为传送轮,上、下热辊(或者是定影膜)等部位,因此要将其清除,这可在关闭打印机电源时,趁热清除这些脏物。但若是上、下热辊损坏或老化引起的,虽清洁后会一时解决问题,但很快又会重现故障,因此应考虑更换上、下热辊(或者是定影膜)。
输出横向无规律黑带(线)
  可能故障原因:
  (1)感光鼓消电极接触不良;
  (2)感光鼓刮板剪切力过大;
  (3)感光鼓主齿轮转动时发生抖动;
  (4)感光鼓有缺陷或安装不正确。
  一般检修方法:
  (1)先检查感光鼓消电触点是否接触良好,感光鼓表面光导体曝光后的点阵与导电基导通,电荷经感光鼓导电基经消电刷对地释放。例如惠普4L、4P型感光鼓的消电刷,就是采用消电刷与导电基圆筒内壁磨擦的消电方式,当用一定的时间后,感光鼓内壁被消电刷磨出两条深沟(双触电),这样会使触点与感光鼓导电基接触不良。维修的方法是改变触点原来的磨擦轨迹,然后涂上导电润滑脂增加导电率即可。
  (2)再检查感光鼓刮板是否润滑(是否剪切力过大)。清洁刮板与感光鼓之间有一个剪切角,对感光鼓的剪切力很大。为了使感光鼓与刮板之间有良好的清洁能力,并且还需有良好的润滑而不损伤感光鼓,在刮板刃部涂有一层润滑粉。当使用日久润滑粉摩擦消失或清洁时将润滑粉擦掉,则刮板对感光鼓就会形成很大剪切阻力,使感光鼓运转不畅,产生抖动现象(这一般多发生在再生硒鼓上),就会使感光鼓动转不畅,出现故障。因此要特别注意,在清洁或更换感光鼓时不能把刮板上润滑粉去掉。要消除这个故障,只有更换刮板。
  (3)打印机中有很多传动齿轮,当打印机使用一定时间后,往往会出现传动齿轮之间无润滑,磨损过度的问题,使齿轮间咬合间隙过大,引起传动不稳产生抖动现象,这也是造成横向黑线故障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时要先调整感光鼓啮合的主传动齿轮等,在齿轮上可适当加些润滑膏或润滑油,若磨损较厉害,无法调整,则应更换打印机与感光鼓啮合的主传动齿轮,才能消除故障。
  (4)出现横向黑线条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感光鼓有缺陷或安装不正确。当感光鼓有缺陷时,打印页面上出现的横向黑线条或污迹多是具有规律性的,这时可取出硒鼓仔细检查,若感光鼓确有问题,应更换感光鼓。若感光鼓没有问题,则可能是由于感光鼓安装不正确所造成的,当感光鼓安装不正确时,会导致其与打印纸的接触不正常,出现打印不均和黑条等现象。这时,应打开打印机盒盖,取出感光鼓,进行重新正确的安装。
输出全张白纸
  可能故障原因:
  (1) 粉盒内已无墨粉;
  (2) 激光器机械快门没打开;
  (3) 激光束检测器污染或损坏;
  (4)激光器损坏。
  检查部位及检修方法:
  (1) 先更换新的粉盒看故障是否消失,在更换粉盒时应检查墨粉密封条是否拉出和墨粉时否已经用完。要注意将密封条拉出。如果密封条没有拉出或墨粉已用完,就会造成没有墨粉图像,但若是粉盒内墨粉用完的故障现象是输出的样张首先是纵向中间部分逐渐变淡,有碳粉使用显示灯的机子则显示灯会不停地闪烁,提示机内粉盒中墨粉即将用完。接着逐渐使图文变淡的范围扩大,最后使全张的图像都不明显,而使全张都白的现象非常少见,且在图像变淡后经过较长的时间,因此,全张白故障基本上可以排除粉盒内无墨粉的原因。
  (2) 检查激光器机械快门是否打开。为防止激光泄漏,扫描组件中有一个机械快门。当硒鼓将入打印机后,机械快门被顶开,激光束才能射到扫描镜上,再由扫描镜对感光鼓进行曝光。如果机械快门杠杆等损坏或硒鼓撞杆损坏,快门就无法找开,感光鼓就无法获得曝光信息,则输出的样张就会是一张白纸。这个问题的一般检修方法是用502胶修复快门杠杆或硒鼓组件上的撞杆。
  (3) 检查激光束检测器是否污染或损坏。激光束检测器在硒鼓组件内,是检测激光束扫描周期开始和终止的装置。当检测器因污染、视角偏移或者损坏而检测不到激光信息时,就没有信号反馈到DC处理器上,而使扫描驱动电路停止工作,从而输出白纸。检修的方法是清洁激光束检测器透镜或校正激光束检测器视角。如果不能排除,则应更换激光束检测器。
  (4)经过上述检查均没有发现问题而故障依旧,则就检查激光器本身是否损坏,或者是激光驱动电路上出现故障,这就要检查和更换扫描组件或维修驱动电路。
输出纵向有规则的白带(条)
  可能故障原因:
  (1)墨粉即将用完,则在磁辊的局部已没有墨粉(一般在样张靠中间部分);
  (2)光束反射镜被墨粉等脏物污染;
  (3)扫描光路被异物遮挡。
  一般检修方法:
  (1)若是墨粉即将用完,其故障的现象为白带由起先的字符逐渐变淡而成,并且尚可隐约地见到模糊的字符等,这时,可取出粉盒左右水平摇动几次,而后再将其装入打印机,再打印一两张,看故障是否消失(或减轻),若是,则表明是墨粉已经用完,则应重新加入墨粉(加墨粉时要注意尽量根据各机型所配置的墨粉,并且尽量使用同型号的墨粉,以保证输出质量),或更换新的粉盒。
  (2)如果不是墨粉用尽的原因,则可能是扫描光路上的问题了。这时应检查扫描光路上是否有异物挡住激光光路,或墨盒上是否有东西(如标签翘起等)遮挡了光路。这时可先检查粉盒上是否有异物遮挡了光路,因为有些操作者都同时使用两三个粉盒,用以输出不同要求的纸样或硫酸纸等,因此,为了区别好坏粉盒(即原装粉盒还是加粉的粉盒),往往会在粉盒上贴上标签等作记号,而当使用日久,这些标签往往会翘起挡住光路,从而形成垂直的白带,因此,若有这些异物挡住光路,则应将其排除。若没有,则可接着检查其他部位。在检查其他部位时,可选观察输出样张的白条(带)的边缘垂直方向是否整齐,如果边缘模糊,则可能是透镜污染,这时就应该清洁透镜。可打开机子,将透镜用干净的棉花沾些酒精轻轻地擦拭,待其干后再安装好,看看故障是否排除。
  (3)经上述检查,若其故障依旧,则应检查反射镜是否粘上了废粉或脏物,当反射镜粘上脏物或废粉时,将会导致反射光对感光鼓曝光,从而使感光鼓不吸墨粉,这样就没有影像生成,输出时自然就形成白条(带)的故障了。这时,应将反射镜上的脏物清除,可用打印机配备的专用毛刷或用干净的药棉沾少许酒精细心地擦拭。此外,还有个别的原因是由于打印机的使用环境过于潮湿,使用日久导致反射镜镀膜局部脱落,这时就只有更换反射镜了。
输出横向无规律白条(带)
  可能故障原因:
  (1)充电电极丝污染或充电辊触点接触不良;
  (2)感光鼓表面光导层疲劳;
  (3)感光鼓消电不良。
  一般检修方法:
  (1)清洁充电辊或电极丝。取出硒鼓组件,观察充电电极(或充电辊)的污染情况,特别是充电辊表面由于充电高压与空气电离会产生氧化物,使感光鼓充电不均匀。此时可用棉花沾无水酒精清洁电极丝或充电辊,看故障是否消除,若没有,可再接着清洁充电辊或电极丝的高压连接触点,看故障是否清除。
  (2)如果上述处理不能清除故障,则可检查高压充电电路上的高压是否时有时无,若是,则应拆下高压板的弹簧连结处检查,看看是否有墨粉或脏物聚集而造成接触不良或电路中元件虚焊,若是,则应清除脏物、废粉,或焊接好虚焊的元件。若发现高压板已有烧坏的现象,应找到坏的元件加以更换,甚至更换整个高压板。
  (3)若上述部位没有问题,可检查感光鼓消电极是否接触良好。我们知道,感光鼓曝光后,光导体导通,点阵电荷经过感光鼓导电层接地端释放。如果接地端触点接触不良,则会造成电荷释放不掉,这样就形不成墨粉图像,从而出现白条。检修的方法是清洁触点并在触点上涂一些导电油,以增加导电率。处理完这些问题后如果还有问题,则应检查感光鼓导体是否已疲劳,感光鼓表面的光敏材料不能长时间暴露在强光下,当硒鼓组件长时间暴露在强光的光照下,光线从组件的缝隙射到感光鼓上,使光敏材料产生永久性疲劳,失去感光作用,则感光鼓就报废了。若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更换感光鼓。因此,这在平常使用时更加粉、清洁时要引起注意,不要让感光鼓长时间暴露在强光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此外,要注意,更换感光鼓或平常清洁时不能把刮板上的润滑粉擦掉。

网友A:
打印机还不好,这些资料很好

网友B:
大哥,太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太多了吧!

这已经是浓缩过的了   下次再缩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还不好,这些资料很好

谢谢鉴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5903-1-1.html

网友:
我上次打印机坏了,在度娘上找的怎么拆然后自己动手修好了原来是加代东西了。害的我整了一晚上。

网友:
打印机本人还在摸索中,学习学习!

网友:
等有时间在仔细看看

网友:
一般激光打印机容易出故障的也就硒鼓多一点

网友(2012-09-05):
这种贴应该多发,顶一下

网友:
收藏,有时间慢慢看,支持楼主

网友:
感觉像说明书

网友:
不会修打印机,过来看看,资料很有用

网友(2012-10-05):
支持楼主,发来这么专业的资料。

网友:
我现在连加粉都不会! 希望洗后接触 可以向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2012-11-23):
柯能卡复印一体机!出来纸皱怎么回事!自己装的!定影和热辊都换的新的

网友:
还是比较专业的,写的比较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