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连城的喷墨打印机维修资料

楼主(2012-08-02):
EPSON彩喷机和HP激光机计数器的清零

      EPSON彩喷机需清零的机型分以下几种:

      1。480、580、C20、C40、C41系列

      当联机时显示未知错误、服务请求或打印机开机后电源灯和进纸灯交替闪烁时,可以清零。联机后运行清零软件,第一界面选择相应选项点击"OK"进入,程序出现提示框,不用理会点击"close",之后进入主界面,点击左边"Maintenance(维护)"选项卡,点击"protect
      counter check(计数器检查)",在其右侧有一选项"clear the protect counter
      values(清除计数器值)",选中点击下方"OK"键执行操作。这时请注意下方状态栏。"The protect counter has been
      initialzed(计数器已被初始化)
      ".软件提示需30秒初始化打印机,接下来按提示操作即可。注意如果在初始化打印机过程中,打印机无响应,字车无动作,则需重启软件。

      2。680、790、830、C60、C80、870、1290系列

      这几款机型既可用软件清零也可用打印机面板来完成,面板清零参考条目3。

      3。700、710、720、EX、EX2、EX3、1200、1270系列

      这几款系列的三键机故障现象是电源灯和其他两灯交替闪烁,且其他两灯同频率。按住进纸键和清洗键(个别机器是换墨键)开机,2秒后松开进纸键,再过2秒松开清洗键,再按住清洗键直到所有灯同时亮一下、字车有动作,松开键。

      4。1500K、1500K+、1520K多键机系列

      HP激光机

网友:
标题党,给你1000台这种打印机你都发不了财,还别说是资料

网友:
价值连不成城呀.如爱谱生,用户用不到一年,他都晓得下一免费软件清零.这几年前都在用了.

网友:
东西在哪里?

网友:
还很多的   新手上传有限制啊

网友:
我还发了几篇    可以看看     新手    没办法    很多限制    谅解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