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连城的打印机维修资料

楼主(2012-08-03):
  按键次数: 指示灯: 维修模式功能:

      1次 黄灯亮 出厂检测打印

      2次 绿灯亮 EEPROM信息打印

      5次 黄灯亮 目标设置

      6次 绿灯亮 PTH值打印

      目标设置:

      选择模式设置,按POWER键,根据下表按PESUME键,然后按POWER键:

      按键次数: 目标:

      1次 海外(S300)

      2次 日本(BJS300)

      佳能 S400维修资料

      1分辩率: 1440*720

      2所用墨水盒: BC-30e 1150页/墨水盒、160个喷嘴

      BC-33e
      (BCI-3eBK/3Ec/3eM/3eY)分别为(1520/55)页每个墨水盒、BC-34ephoto(BCI-3Epbk/3ePC/3Epm/3Epy)分别为(920/380/210/450)页/墨水盒

      4、打印速度: 9张/分(黑墨盒)、4张/分(彩墨盒)

      5、打印缓存: 128KB

      6、接口: 并口(IEEE1284、ECP)、USB

      7、维修功能:

      (用户可排除故障)

      供纸错 黄灯闪2次

      卡纸错 黄灯闪3次

      墨水用完 黄灯闪4次

      错误安装墨盒 黄灯闪5次

      无墨盒 黄灯闪6次

      小车错 黄灯闪7次

      废墨警告 黄灯闪8次

      (用户不可排除故障)

      ROM错 黄1/绿1灯交替闪

      RAM错 黄2/绿1灯交替闪

      EEPROM错 黄3/绿1灯交替闪 6800

      原位错 黄4/绿1灯交替闪 51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5/绿1灯交替闪 5400

      废墨满错 黄6/绿1灯交替闪 5B00

      打印头温度过高 黄7/绿1灯交替闪 5200

      打印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8/绿1灯交替闪 5200

      小车错位 黄9/绿1灯交替闪 5600

      供纸传感器错 黄10/绿1灯交替闪 5700

      8、EEPROM重置: A、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

      B、运行之前快速按二次RESUME键.

      C、释放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D、按RESUME键选取不同的状态(1次为EEPROM测试打印页、

      2次为EEPROM重置、3次废墨水量重置)。

      E、按POWER键确认。

      9、喷嘴检测: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2下后松手。 10、清洗操作: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1下后松手。 11、故 障:
      开机后绿色灯和橙色灯交替闪10次。 原因:打印机清洁单元电机故障。

      CANON S450

      1、最大幅面: A4

      2、分辩率: 1440*720

      3、所用墨水盒: BC-30e 450页/墨盒、160个喷嘴

      BC-31e (BCI-3eC/3eM/3eY)分别为(54/81/104)页每个墨水盒、BC-32ephoto
      跟BC-31e一样,(每种颜色48个喷嘴) 双墨盒系统:(BC-30e+BC-31e、BC-3 1e+BC-32ePHOTO)

      4、打印速度: 9张/分(黑墨盒)、6张/分(彩墨盒)

      5、操作系统: win3.x/WIN95/98/2000、NT4.0、MacOS

      6、打印缓存: 128KB

      7、接口: 并口(IEEE1284、ECP)、USB 8、维修功能:

      (用户可排除故障)

      供纸错 黄灯2次

      卡纸错 黄灯3次

      墨水用完 黄灯4次

      错误安装墨盒 黄灯5次

      无墨盒 黄灯6次

      小车错 工 黄灯7次

      废墨警告 黄灯8次

      打印头校正错 黄灯9次 (用户不可排除故障) (错误代码)

      ROM错 黄/绿灯交替闪1次

      RAM错 黄/绿灯交替闪2次

      EEPROM错 黄/绿灯交替闪3次 6800

      原位错 黄/绿灯交替闪4次 51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5次 5400

      废墨满错 黄/绿灯交替闪6次 5B00

      打印头温度过高 黄/绿灯交替闪7次 5200

      打印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8次 5200

      小车错位 黄/绿灯交替闪9次 5600

      ASF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10次 5700

      扫描盒错 黄/绿灯交替闪11次 5210

      系统恢复错 黄/绿灯交替闪12次 5000

      [安装错误] 墨水传感器错 无提示 9、EEPROM重置:A、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

      B、双击RESUME键,释放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C、按RESUME键选取不同的状态(1次为EEPROM测试打印页、

      2次为EEPROM ALL CLEAR、3次WASTE INK CLEAR)

      D、最后按POWER键确认。 10、喷嘴检测: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2下后松手。 11、清洗操作: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1下后松手。 12、故 障:开机后绿色灯和橙色灯交替闪10次。 原因:打印机清洁单元电机故障。

      佳能是S600如何清废墨

      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然后松开RESUME。

      2. 按两次RESUME键后,放开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3. 按RESUME钮3次,然后按POWER关电源

      佳能 MPC400、600F 喷墨多功能一体机出现代码#343#

      佳能 MPC400、600F 喷墨多功能一体机出现代码#343#表示废墨已满,需要清零:

      1、按照下面的方法进入维修模式

      2、按滚动键选第七项后确定

      3、再选第五项把数字改为0

      4.确定,关机。

      佳能 MPC400、600F 多功能一体机进入维修模式的方法:

      1、按复印键

      2、按菜单键

      3、按复印键

      4、按#字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