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2-08-03):
三星 4500 打印机维修流程
4-3 DCU(诊断器)控制
4-3-1 DCU设置
DCU用于诊断打印机故障。使用DCU之前,首先打开并除去打印机前部出口盖,然后从左边除去底盖。将DCU排插线(10针至4针)连接到控制板上的CN9(4针)。
4-3-2 状态代码
将DCU连接到打印机上,然后打开电源。DCU用7段发光
二极管
显示状态代码。有两种状态代码:正常与错误。状态代码表示打印机的运行状态。
正常状态代码
这些代码表示打印机打印时或预热时,纸道中的纸张位置。
61 预热 当打印机打开时、关上盖时或从休眠模式激活时,打印机预热。
00~05 准备(纸张类型) 打印机处于可打印状态。打印一页后,检测纸张类型。00
egal,01
etter,02:A4,03:EXEC,04:B5,05:Folio
20 打印开始 当引擎控制器从视频控制器接收到“打印”命令时,显示此代码。
30 进给传感器通 此代码表示纸张正在通过进给传感器。
40 进给传感器断 此代码表示纸张已经通过进给传感器。
50 出纸 此代码表示纸张已经通过出口传感器。
69 休眠模式 此代码表示打印机定影器关闭,电量消耗最少。
错误状态代码如果打印机因任何故障停止打印,DCU显示错误状态代码。
60,62,68 定影器错误 这些代码表示定影器错误状态。加热灯、热敏电阻器、热动开关打开或电热调节器短路。当打印机打印时检查“低温错误”。60:定影器打开错误62:低热错误68:过热错误
64 盖打开 打印机盖打开或机器中无墨粉盒。
70 无纸 打印机纸盘中未装纸。
71 卡纸0 当纸张导边停止于捡拾单元与进给传感器之间时显示。
72 卡纸1 当纸张导边停止于进给传感器与出口传感器之间时显示。
73 卡纸2 当纸张导边停止于出口传感器之后时显示。
95 LSU未准备好 LSU扫描器电动机未准备好或“HSYNC”信号未输出。
4-3-3 诊断方式
当打印机故障发生且DCU显示错误状态代码时,您可以使用诊断模式查找问题并进行修理。
诊断代码
当您修理故障时,您可以仅使机器的一个单元在诊断模式下运行。同时按下三个按钮([DOWN],[SHIFT],[STOP]),打开打印机电源,进入诊断模式。当DCU显示‘78’,2-3秒后放开这些按键,接着DCU显示‘00’。通过使用[UP]或[SHIFT]与[DOWN]键,选择适宜的诊断模式,然后按下[ENTER]键运行。如欲停止运行,按下[SHIFT]与[ENTER]按钮。
00 主电动机运行系统只有主电动机持续转动。
01 主高电压接通(THV)输出到MHV端子-1550V。
02 传输高电压(-)接通(THV-)输出-1300V到THV端子。
03 传输高电压(+)参考接通(THV+)输出+1300V到THV端子。
04 DEV/SUPPLY 高电压输出DEV与SUPPLY高电压到每一个HV端子。这时,DCU中三个发光二极管(诊断模式指示灯)左边一个亮,DEV HV 是-630V。如想改变电压,按下[UP]按钮,三个发光二极管之中的两个(中央与右边)亮,则输出-530V到DEV HV 端子。
还有上传有限制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打印机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