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通病 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2-08-03):
1、东芝M200,M300  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更换为6330OK
2ACER 4520的机子C433的另一端到空槽焊点上的线断了
3DELL 1420 都是短路 都是C113电容坏了 就在网卡附近
4DELL D510\D600等机电池能用,外接电源不能用,是那个FL2靠那个电源头旁边的电感虚了。
5 IBM 联想 通病TB SHIP H8 SHIP IBM/LENOVO SHIP  容易坏,且 该处易进水腐蚀短路或断路
6ASUS AJ8笔记本连续遇到几台开机不显示的机器.都是因为南桥烧坏引起
7COMPAQ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没事了
8IBM X31,故障:按开机键电源触发,指示灯状态工作正常,故障代码卡显示00,这种一般都是X31通病,要不就是MAX1845,1.2V电压产生,要不就是MAX1845边上那个C683电容坏或性能不良.拆机,先从简单入手,裸板测量,3V,5V正常C683电容无1.2V电压,换上一个同型号的测试,正常!
9IBM R61I系列的机子,出现开机掉电的,在掉电后33V5V15V都还有,18V没有了。发现多数是显卡后面的电容有短路现象,主要看有没有烧黑
10ASUS Z9100图纸.此机不触发有通病换C225
11、联想Y300 北桥发烫  给内存供电的MAX1715边上F1保险损坏
12、联想E200   开机死机,多为BIOS刷坏引起的。
13、联想Y200  38不过内存多为BIOS损坏。
14、联想E390关机死机 南桥问题
15、联想E390 19V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
联想E390E420A外观一样,
16、联想旭日150  CPU供电芯片易虚ADP3205
17、联想125开机画面死机,大多时南桥虚焊
18、联想的机器IO易虚
19、联想的内存接口易虚
20、联想的机器BIOS爱坏。
21、联想的机器电源口爱坏
22HP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 进系统后鼠标乱跑.
23、康柏1700花屏,多会屏线损引起的。
24、康柏1800白屏,多为液晶屏的供电保险损坏引起。内存接接口易虚。
25、康柏N800V 自动重启多为散热引起。CPU风扇脏引起。
26HP NX 61206130,进系统死机,压着可以用,加焊南桥,OK,(通病)
27HP DV4000不亮机,压南桥亮,重做。
28HP NC6000不充电,测充电电感只有1V左右的电压,换MAX1772,故障依旧,发现MAX1772旁边的电阻R1065阻值为0.96千欧,换2欧电阻,OK
29HP 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电平,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更换IOOK
         求关注,求下载分。求积分。。。嘿嘿

网友:
起来没事  记记通病 多谢分享   三星R428硬盘贴纸下的电容短路。。引起待机发烫过高CMOS电池没电

网友:
这样的资料还是有用的.有时凭经验还是能修好机的.

网友:
收藏了,慢慢消化

网友A:
楼主好多通病都没遇到过,貌似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多通病都没遇到过,貌似不是吧

仅共参考噢

网友:
这通病不够经典啊

网友:
希望可以多加一些华硕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 那哪是通病啊  是很多毛病。。。  最讨厌修华硕的了  特别是老的 有的连320G的硬盘都不认。。。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先记下来,以备后需!

网友:
笔记本通病
还有很多。

网友:
记下了,是很不错的参考材料!~

网友:
不错,对于新手是很有用的,谢谢。

网友:
有总比没有好,先收着!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样的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顶上!!!!!谢谢楼主,收下了!!

网友:
不错哦,呵呵,拉盘了

网友:
记记通病下次砬到就不用这找那查的了谢谢楼主了呀!

网友:
总结的不少啊,辛苦了

网友:
很好的收集帖子

网友(2013-02-11):
联想E390的I/O和二极管在什么位置

网友:
学习。。会有用的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学了。

网友(2013-08-17):
我是新手 收藏了 慢慢学习 慢慢记 遇到了先看看是不是通病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那个CQ40的真的没碰到过,修过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