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2-08-03):
t61电池不开机,用电源开机后,拔掉电源,电池可以,电池充放电都可以,求助?

网友:
是断线了 主要看  对着图纸量吧  论坛里有这类的帖子

网友:
找找相关电路。

网友:
我有台收下来的t61机子   用电池 用电源  两个都可以开机  就是单用电池能亮机子  就是不能进系统   硬盘系统换了无数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啊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到待机电路有问题哈...

网友:
就是TB后面,,应该有断线的,,顺着查应该很好查啊,,触发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