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一直为省电状态,插电源还是一样,有点暗,该怎么修呢

楼主(2012-08-03):
IBM T43 一直为省电状态,插电源还是一样,有点暗,该怎么修呢
有经验的给小弟提示下

网友:
能充电吗?不行就装系统吧

网友:
应该还是充电电路那一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是充电问题,,可不知从那里查

这机器可以充电,也可以放电,,没头绪

网友:
高压板是不是有问题了,见意换高压板看看

网友:
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把驱动装了一下好了。

网友:
看一下电源检测电路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确定是硬件问题的话  一般都是高压板那条排线有断线!

网友B:
看看TB62501 的电池和电源转换的那个信号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TB62501 的电池和电源转换的那个信号 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信号叫什么呀

网友:
真的是什么奇怪的问题都有,又学习了

网友:
换个系统装个驱动看看先

网友:
先把系统搞好一下,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