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22CH 花屏不能入系统 NVDIA 7400 独显

楼主(2012-08-03):
SONY VGN-C22CH  花屏不能入系统  NVDIA  7400 独显

如图

运行MATS测试

求大家分析一下是 芯片  还是 显存问题

请大家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12-8-7 06:49):
已解决了, 加焊后OKl

网友:
芯片的问题多些

网友:
屏线,屏,显卡,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用小风枪  对着显卡晶体吹 来判断

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先确认,后才BGA

网友:
从你描述的问题状况来判断应该给是芯片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好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和V3000一样的 显卡门问题机器

网友:
这批机器7400显卡是通病   干显卡吧楼主

网友:
换显卡芯片

网友:
上BGA重植下应该不花了

网友:
上BGA重植下应该不花了

大神你好啊!你太牛B了

网友:
可以外接vga试试。

网友:
这问题大部分是显卡坏的多,加焊看看

网友:
这种还用问。显卡坐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请问楼主:不能进系统是什么意思?是死机还是系统有问题还是认不到硬盘?

网友:
外接正常吗?如果也花屏,就干显卡吧,这显卡本身是有缺陷的

网友:
这个机器花屏的话是显卡问题,要是暗屏的话是一个保险问题。(显存,不进液几乎不会坏)

网友:
SONY 的机器显存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先找个风枪芯片吹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问题多一些!

网友:
解决了,开始用风枪加热唔够, 加焊膏上BGA加焊,OK了

网友:
先做显卡   然后 显存,,,,,

网友:
加焊一下芯片不行就换芯片试

网友:
看这些回复,哎

网友:
sony的机器,可能是显卡,或显存,其它屏 屏线都试下

网友:
有BGA设备就是好,像我这些业余的就没法修了。

网友:
显卡,我修了好几台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屏看下!然后屏线、压显卡看下、显存比较少出问题的!

网友:
bga bga 最终还是bga

网友:
显卡和显存,先显卡再显存

网友:
最好丛植球,直接加焊容易返修。

网友:
显卡问题了 外接也是这样花吗

网友:
靠  我的也是这现象,上BGA加焊了下,外接正常了内接就不显卡了黑屏的,重植了还是不行,换了显卡芯片一样,现在就是外接正常了内接就不显卡了黑屏的

网友:
进不了系统还花屏,把强奸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