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三星943 NW白屏

楼主(2012-08-03):
刚通电时显示正常 ,几分钟后白屏,白屏时屏5V供电还正常 ,现在问题已经确定到驱动板故障上了,我应该从哪里查

网友:
如果能确定不是屏的问题的话   换通用驱动板刷下程序 不就解决了  换块通用驱动板只要20多元钱 省事呀

能修好就修呀!总是换技术是没长进的

网友:
通用的不能用,带有触摸按键]

网友:
别用通用的吧

网友:
屏线芯片有问题,或者芯片上的小电容有漏电

网友:
屏5V还在的话 那就是后及有问题   白屏时量下后及12V有没有

网友:
通用的照样可以刷支持触摸按键的程序,比如NTA91B的板和RTMC1B-1的板,网上找找吧

网友:
这个我们也很少能解决的!

网友:
先用通用版试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是屏还是驱动板,先确定是哪里的问题再说,,然后白屏的时候再看电压,,应该是那个原件热稳定性不良

网友:
朋友,看一下屏上屏线接口是不是虚焊,是不是松动,前天我修了一个LG 的屏,用一段时间后就花了,查了好长时间发现接口出问题了,你可以看看

网友(点评):
可能是这样

网友:
触摸按键也把它改呀  改成开关按键不就行了 以前我也改过的  可以的

网友A:
把电源板输出端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输出端滤波电容换了

应该不是吧,我换别的驱动板都正常

网友(2014-07-08):
这个悦康板子坏的太多了  没有修的价值 换片通用的就可以

网友:
更换主控芯片,型号是2025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