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快来救救俺吧,关于七喜V42的故障

楼主(2012-08-03):
几天前接了一客户的机器,七喜V42,板号是MS-14521  ATI独显。这机器来的时候是电流只上到0.23A,CPU没供电,后来查了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没输出,后来换了ISL6262ACRZ还是没输出,接着我就加焊了下北桥。CPU供电有输出了,上CPU,内存。电流可以上到1.45了,已经正常显示了,可是等到我装回壳子的时候,开机又是0.38了,拆出来也是这样,不过有的时候CPU电压也会输出。一句话,就是有时有电压,有时没有。很不规律的。显卡我也加焊了。故障还是原来那样,请问下大神们,这会是哪里的问题啊??还有,有过一段时间是怎么开都正常的,后来我接上硬盘测试,每次都是刚到XP滚动条那就直接掉电到0.4A,黑屏。进PE正常,后来重装系统,每次也是到刚准备安装驱动的时候就掉电到0.4A。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有时候板子变形了,光靠加焊是不行的,需要重值,到xp滚动条了,应该在读内存,看看内存和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那边我查过了,不论这块板是不是正常显示都有1.8V供电,而且内存我也换过了

网友:
进系统掉电时没换个硬盘试试吗?

网友:
重植一下北桥,如果不行再换个确定正常的北桥试试

网友:
再换一个6262 确认焊好了再搞北桥

网友:
进系统的时候拔掉所有外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