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310m保护隔离MOS管烫手

楼主(2012-08-03):
如题,HP 5310M
板号:la-5221p  保护隔离MOS管烫手。会是ADP_EN#造成的吗?

网友:
我记得修过一台机,也是保护隔离第一个MOS管烫得要命,最后结果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适配器是带针头的那种,用直流电源测不出来。谢谢,一会试试看。

网友:
把它挑起,再测试公共点是不短路

网友:
我也有修过一样的机也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好的呢

这个发烫的MOS管坏了吗?

网友:
测公共点 OK

网友:
公共点短路,会烧后级吗?

网友:
接公共点烧机测试下,注意电流由低到高慢慢上调测试

网友:
看看3V 5V 电路

网友:
调低电压慢慢烧啊。估计电容短路

网友:
已经解决,是USB口损坏导致PQ105正下方三个贴片电容中的一个,这个主板对电容电阻没有标记,看电路图应该是PC104。

网友:
但新问题又出来了,开机卡LOGO! 怎么这么背。。。。。。。。。。。。

网友B:
一般管子发烫都是后面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管子发烫都是后面短路了吧

已经查到短路的地方,但现在挡logo

网友C:
卡LOGO一般拔所有外设,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LOGO一般拔所有外设,不行就刷BIOS

外设已经都拔掉了,声卡已经拆了。现在机器能亮亮的时候键盘上的CAPS LOCK灯重复闪4次每次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