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跑do 03循环

楼主(2012-08-03):
开始机器插内存掉电,加焊北桥后,结果下槽不显,上槽能显,就换了北桥,换完北桥后跑do 03循环 ,不插内存跑e0,bios刷过,还是一样。显卡重置球还是一样的现象。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不要用转接的大头 用原装适配器开机 看码试试 不行再换个CPU

网友A:
这个机器用的是小头的电源头,cpu换过了,一样,还是循环跑码

网友B:
怀疑北桥没造好或插口虚焊导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用的是小头的电源头,cpu换过了,一样,还是循环跑码

小头的 你是不是拿了小电池? 这机器小头的 有的要掉电一次才亮 或者你装上小电池 在用开关开2次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怀疑北桥没造好或插口虚焊导焊

北桥换了三个,都是循环跑。新旧料都试过啦。插口?内存插口吗?还是哪个插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北桥换了三个,都是循环跑。新旧料都试过啦。插口?内存插口吗?还是哪个插口?

拿阻值卡在插槽打一下阻值,确认一下是不是插槽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头的 你是不是拿了小电池? 这机器小头的 有的要掉电一次才亮 或者你装上小电池 在用开关开2次试试

小电池装不装现象一样,关机开机几次也是跑循环啊

网友:
换个新的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阻值卡在插槽打一下阻值,确认一下是不是插槽问题啊

插槽没问题啊,郁闷啊

网友:
那估计还是你的北桥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小电池装不装现象一样,关机开机几次也是跑循环啊

请问楼主:当诊断卡循环跑时电流是不是不停地来回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当诊断卡循环跑时电流是不是不停地来回跳变?

是啊,电流来回在一个范围跳变,十有八九就是跑循环。

补充内容 (2012-9-22 18:37):
各位,有谁遇到过这个现象啊,现在又一台这样的机器,原来问题是花屏,有时显示正常,换显卡后,就出现了现在这种情况,d0 03循环跑码,给点建议啦各位,上一个都没修好,这次又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