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氧化了.挂了也不行.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2-08-03):
花了120买了一个烙铁.刚开始觉得还行.不过久了没有用表面氧化了.在使用的时候表面有一层黑黢黢的东西.我把他挂干净了再用发现还是不行.表面那层黑黢黢的东西还是有 它挡住了热源.很难把锡焊滑.拿到恼火啊请各位给出高招啊

网友:
拿刀片把它刮下来,然后往烙铁头上弄锡, 直到粘锡为止, 你用刀片把黑色的地方都刮下,把黑色都刮下来。

网友:
准备个电砂轮,或者自制个。不论什么样滴烙铁,想让它怎样就怎样,很快滴。

网友:
平时用的时候注意清洗就行,,这个平时保养很重要

网友:
换烙铁头呀

网友:
是不是你烙铁温度调太高啦呀!

网友:
烙铁要常开着   不要开一下 停一下

网友:
用烙铁头复活油

网友:
在吸锡线上挂几下

网友:
从不清洗!从不发黑!每天12小时工作!

网友:
温度调高了,使用完了之后可以顺手把烙铁的温度调低,需要使用的时候再调高,烙铁头焊锡的地方不要去烫一些塑胶的原件,很容易就氧化的

网友:
楼主使用时候一定是 关闭时候没上一层锡 再关上= =!

网友:
使用前没看使用说明书吧??没保养是这样的了。

网友:
一定要注意保养

网友:
碰到这样的境况我一般都是先用刀片把氧化层刮干净,然后给烙铁通电.等到烙铁刚好能把焊锡融化的时候就拔电.然后给烙铁头上锡,反复几次就行了,拔电是防止烙铁温度过高,造成二次氧化.

网友:
给烙铁降温,去掉氧化层再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