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修过IB840F工控板 今天接修居然找不到触发开关

楼主(2012-08-03):
哪位修过IB840F工控板 开始客户没有把底板带过来 今天把底板带过来一查那些怀疑是开关的排针居然都没有电压  所以居然找不到触发开关是那个
请哪位有修过的指点一下 请问你们接修这样的板一般什么价格

补充内容 (2012-8-7 22:47):
首先谢谢各位网友和宇光版主  版主修好了 找到了问题 客户今天让我开眼睛了  他说他平时开机一直是把ATX14脚直接接地开机的 不松开一直强制触发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关机不了 我根据他说的原因 在触发以后看到了 PW灯触发CN2右边的那一脚有5V  追线追到CN1 居然发现旁边写了PS-on 就是开关键 主要是吧主板插到底板的时候就挡着那个插口了没有发现 惭愧啊惭愧
这款版是南桥导致的不触发  追线直接追到南桥底下去了 拷机不行 直接取下重新做BGA就OK了  谢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12-8-7 23:01):
图片标示在12楼

网友:
开关一般在底板上

网友:
应该是吧,工控板开关一般都在下面

网友:
价格比主板贵多了

网友:
你的图不是很清晰,我们以前修的开关是在内存 小4PIN旁边。那底板一般很少有问题,这种机器,低于400的我们没接过

网友:
这个板子?、、有什么用?。

网友:
研华的一般在CPU座的边上

网友:
图片已经很清新了啊 如果不清晰可以下载压缩包看看图片

网友:
很可惜,上次接一块研华的板子没有搞好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从IO开始跑线~

网友:
楼主,我上传一份IB840的英文版使用手册,你看一下27页能否和实物对应。

网友(点评):
回版主 该机修好了 开始没有看到你上传图片了 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

网友A:
首先谢谢各位网友和宇光版主  版主修好了 找到了问题 客户今天让我开眼睛了  他说他平时开机一直是把ATX14脚直接接地开机的 不松开一直强制触发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关机不了 我根据他说的原因 在触发以后看到了 PW灯触发CN2右边的那一脚有5V  追线追到CN1 居然发现旁边写了PS-on 就是开关键 主要是吧主板插到底板的时候就挡着那个插口了没有发现 惭愧啊惭愧
这款版是南桥导致的不触发  追线直接追到南桥底下去了 拷机不行 直接取下重新做BGA就OK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各位网友和宇光版主  版主修好了 找到了问题 客户今天让我开眼睛了  他说他平时开机一直是把ATX1 ...

唉,兄弟,修工控设备是需要一定英语基础的。不然就可能像你一样,绕那么大的弯子。

网友:
哈哈 惭愧惭愧啊

网友:
我也是  需要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宇光版主扣分搞成加分,真是OOOO

网友:
这种工控主板数量很少的

网友:
看那CPU插槽还是478的古董CPU。不过工业版没修过。

网友:
不清楚呢,我也学习学习

宇光 -2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同样的灌水,一个加分,一个减分,为什么呀?

网友:
把这个机器的BIOS应备份一下。

网友:
最关心最后收了几钱????

网友:
没有修过这东东。貌似不是很难修

网友:
工控板还换桥最少也收个500元吧

网友(2012-09-07):
这个我也碰到过不没有修好,望大家知道的分享下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怎么就重植OK呢,不用换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