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0FP放几天就能用,用一天就死机

楼主(2012-08-03):
DELL 2000FP用一天就死机,通电所有批示灯都亮了,有时拔插几次电源就开到机,但一按电源开关就不行了.一搬放几天后又正常了,在一小时内怎么开关都行,超过一关机就开不了,不关机能用十小时左右.
DELL

网友:
换下晶振试下,不行滴话就不好修了

网友:
刷个BOIS 看哈

网友:
把待机芯片拔掉 放一边等两三天在用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罗

网友:
找个图纸分析下,那里不放电。怪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慢慢一样样试试看

网友(2013-04-19):
我原来也有几个一样的问题,是供电有问题,4431不好找

网友:
找图纸,查一下,看哪一组供电不正常。

网友A(2013-07-12):
同样的问题,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