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181 xp声卡装上就是没声音维修

楼主(2012-08-03):
接一小白,美女,光驱坏的,没法,想办法装上XP了,BOOTCAMP 3.0上吧,声卡叹号,又重新GHOST一遍声卡装上了就是没声音,换版本,雨林 电脑装机版 安装版都蓝屏,折磨很长时间,哪个路过的高手装过指点一下,按网上的方法装了,不行

网友:
我装苹果系统从来没出这样问题,,只要能装上,跟主板没关系的,一般就是你哪个BOOTCAMP版本不对,CPU  双核的就用 3.0 跟.3.2    I3系列的都是4.0以上。最新的AIR 用2012的。

网友:
藐视 这苹果还必须要光驱启动,,,,,外接个呢??

网友:
谢谢大家,让客户闺女两拳头给拍好了,不是喇叭接口虚了就是静音关闭了,前者的可能性大些,内流满面

网友:
驱动没有装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