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43 无待机

楼主(2012-08-03):
3.3 5v 电感 无电压
1901e 4脚 0.98 7脚 无电压    别的供电都正常
求高手指教
在线等   急

网友:
来高手啊

网友:
量一下东芝芯片工作正常不。或者直接换一个一样的东芝芯片。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看看有无输出短路

网友:
查一下M1_ON有没有,PMH6和东芝芯片

网友:
查待机电路 主要查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