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不认网卡,网卡有个洞,换了一个网卡开机一直亮黄灯。

楼主(2012-08-03):
求助论坛高手。雷打坏的网卡。

网友:
查查外围的电阻呀什么的有没有一起损坏没检查干净!

网友A:
坏了网卡,很有可能南桥网卡部分控制电路也会损坏,查一查吧

网友:
还是网卡有问题

网友:
网卡是换的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网卡,很有可能南桥网卡部分控制电路也会损坏,查一查吧

PD3烧了。换了亮机,现在就是网卡不行

网友:
建议楼主再换个网卡芯片看看。。。。。还有程序设置问题????

网友:
更换南桥试试

网友B:
换防雷击IC  网卡晶振、、、、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防雷击IC  网卡晶振、、、、OK

防雷击IC是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防雷击IC是什么啊

防雷击芯片 就在网卡旁边 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防雷击芯片 就在网卡旁边 比较大

网卡旁边没有什么比较大的芯片都是电容电阻。这个是单独的一个网卡板,

网友:
查一下网桥还有网桥和网卡接口之间的电阻看有没有损坏,导致这个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旁边没有什么比较大的芯片都是电容电阻。这个是单独的一个网卡板,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937457705/QQ/WinTemp/RichOle/C_2`X%BFNVD8}6`](FY)55T.jpg  就这种类型的芯片 肯定有

网友D:
在供电 信号正常的情况下,应该还是网卡的问题,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供电 信号正常的情况下,应该还是网卡的问题,再换一个试试!

有高手说这个网卡带资料的,换网卡没有用。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旁边哪个电阻电感坏了,要不就是网桥到网线接口线路烧断,他细检查一下

网友:
南桥换过了一样。网卡板换了就不会亮黄灯了,还是不认网卡。

网友:
不认网卡,供电,时钟,复位,还有南桥与网卡之间的短线

网友:
查3.3V连接的各路电压有无短路 估计EC 南桥 声卡等。。。。

网友:
....网卡坏 一般接口附近的75欧电阻都坏的 你的没问题?

网友:
EC  南桥 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