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21驱动板点15寸屏花屏,是程序问题还是屏坏了

楼主(2012-08-03):
(图片)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拿套板子点下就知道屏坏 还是板子坏

网友:
我用通用板点屏发现是这样,是不是程序不兼容还是屏坏了

网友:
通用驱动板,好像有分辨率跳线的,你跳以了没,跳错了也有可能花屏, ~~再就是如果跳对了还花屏的话,那有可能是驱动板坏了,也有可能是屏的 板子有问题,可以试下拆开屏来 把屏驱动的IC, 补下焊,有时侯可以解决~

网友:
像是程序,屏的话这种我是没有见过

网友:
应该是屏吧!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2621不是什么屏都能点,估计是2621程序不行

网友:
是不是跳错线了

网友:
再好还是不要用2621 用2025自己刷 再看下屏的电压  还有VGA线不好  12V电压低都有这种可能的

网友:
这些免刷感觉不是很好用,还是换个其它板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