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010HC显示器插上信号么有图像

楼主(2012-08-03):
有人修过这型号的显示器这毛病的么,分享下,本机问题是插信号没有图像,按键都管用,应该是驱动板的事,
有人遇到过着种情况,分享下维修经验

网友:
首先查下VGA线。排除后,在看下驱动板接口处的对地数值。是在找不到换板子

网友:
插信号按键管用,也就是插信号,有菜单出来,哪怎么不看看对比度是不是为0了。

嘿嘿 我就弄过这样的 但是老郁闷了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