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SW8 电源板电压偏高

楼主(2012-08-03):
接修显示器不同点 电源板无输出 检测正常无明显故障 换DAP8AD 用的203D6替换 开关管阻值50多另一个脚60 多 反测无穷大跟100多阻值 有点不对劲  通电后5V居然有12V多 12V 直接冒到了33V 这下怎么搞?

网友:
我的是高压电压被拉低。。。可能是光耦,IC的问题吧,我在排查中、、、、

网友:
IC光耦都换过了 电源IC现在到光耦的电压是20V 刚刚测到IC到光耦的一个72欧姆电阻短路只有几欧姆了 换了个100欧的上去 现在电压降了一点点了 可是也还有11V跟30V还是高太多了呀

网友:
仔细对电路图查电压反馈电图 431及相关的电阻

网友:
挨个原件都测过了无损坏
是不是只有坐等FAN7602? 换LD7575无输出 换203D6电压偏高

网友:
原始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电压偏高就死不好来的

网友:
最好换原芯片 电压高一般故障在 光耦 431  和431R极取样分压电阻。

网友:
故障应该就在反馈电路上

网友:
输出电压偏高低,故障定在稳压区.换原装芯片吧

网友:
用原型号电源蕊片吧,光电换了试还有采样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