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31t-lm 无复位

楼主(2012-08-03):
lenovo g31t-lm  不装负载有复位CPU供电1。06V , 装负载就无复位了。该换的都换了,还是无复位。哪位师傅遇到过,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换掉负载 试一下

网友:
说的不详细, 没复位  看时钟 全板供电

网友A:
详细点,说下各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详细点,说下各供电电压

内存,桥供电都正常,内存时钟也有3。3V,反正其它供电都是有的,就CPU供电,不装CPU就有1。06V,装CPU就只有0。68V了。全板无复位。

网友:
是几代的CPU?

网友:
新手路过。 CPU的供电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
E2200,赛扬,酷睿都用了,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负那东东上面电路断路了吧

网友:
上CPU 有电到吗 内存供电有吗  南桥供电有吗  时钟IC 那些 都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