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0不充电和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12-08-03):
客户拿来一戴尔M1530的机器,独显的,说单独用电池开机就掉电,插上电源就不会,电池是9芯的,已经用了一年了。测试,跟客户说的一样,单独用电池在WINDOWS滚动那里就掉电,每次开机都是,插上电源和电池就不会掉电。我插上电源在系统里面看到电池是只显示100%,但是进系统以后拔掉电源,可以用,电池也显示了电量,但是用不长就会掉电。这种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不管先在论坛上看一下,这款机器不冲电的很多。我心想我这个机器是不是呢?心动不如行动,插上电源电池进BIOS,看到电池没有充电,那肯定也是这个问题了,拆机,论坛上都说断线的多,他的电源版是一个小板,没有图纸,我就测电源接口的3脚到跟大板连接的接口,不通,那我就往回测,一步一步的,测到也是断线了。 飞线连接,开机进BIOS,看到可以充电了,进系统也看到在充电了。单独用电池开机还是一样的掉电,电源电池一起插上不会,拔掉电源也是掉电,不是电池没电,有时候在40%,有时候在60%掉,难道还有问题。不像啊,要是充电电路 放电电路有问题那也开不了机和不定时的掉电,难道电池有问题?打电话给客户,说可能电池有问题,需要买电池。客户说刚好有一个,是原装的,时间用不长,后来客户自己买了一个9芯的,有1年多了。第二天客户拿来电池,装上电池,冲电,半小时后单独用原装的6芯电池开机不会掉电了,重启几次都是可以,装上那个9芯的开机就掉了,至此机器修好了,真是没有想到电池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dell的充电电路好复杂的

网友A: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先把电池想办法排除了再干主板、、、、

网友:
还是头一次知道有电池也会造成开机掉电的。

网友:
电池掉电多的是,其实LZ第一步就应该拿个良品电池测试

网友:
楼上,楼主都说了在WIN下看到电池100% 所以没怀疑到电池,估计之前已经断线不正常使用,后用户买OEM电池 故障不变,最终楼主修复后,OEM电池不合格.而郁闷

网友:
电池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似的这种问题 坑定是 线换个号电池再看看啊 盲目的的弄会增加 伤痕的 呵呵 谢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
为什么电池会造成这种故障呢。

网友:
有知道了一个故障现象。。。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先把电池想办法排除了再干主板、、、、

非常同意,有的电池真的垃圾

网友:
关键是要如何排除电池是否是完好的,这个就有点难了,除非更换好的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话  却是很多电池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主  戴尔的保护电路有点麻烦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啊,不错,的确要先排除电源一下 在干主板

网友:
前几天碰到2.。。。3个联想的用可调电源到windows掉电的 当时还以为没修好呢,  结果用适配器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戴尔的保护电路麻烦,谢谢分享!

网友:
还没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不过楼主应该排除电池自身的好坏

网友:
DELL的真的很难搞,跑线路也真是的有点烦人啊!

网友:
好多电路都弄不明白 谁有好的学习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