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诊断卡显示7f 配件都正常

楼主(2012-08-03):
刚才拿到一个板子,诊断卡跑码到7f就停住,显示器没信号,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换过显卡,问题依旧,把所有配件都换过,还是没有显示,最后观察代码发现,CPU 内存都正常,也没有报警音,键盘灯正常闪烁,扣电池清空BIOS后,再开机依旧7F,按键盘F1,出现FF。综合分析,应该是南北桥虚焊,大家请拍砖。
cpu
显卡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同意楼主:
0.0
zhangxunhai
同意楼主:

网友:
我觉得不是南北桥空焊,7F一般都自检完了,按F1可以到00说明南北桥基本上是好的,甚至可以断定电压。时钟BIOS都是好的,楼主应该重点检查PCI-E的供电和槽子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有的板子和显卡不兼容也不亮,如果板子有集显的话也不亮可以尝试一下写BIOS,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集显没有就不用写BIOS了,楼主加油这个主板应该好修。

网友:
都跑到7F 00了,我觉得主板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问题应该出接口处,建议查一下RGB和行场同步信号!
我上次碰到过一个类似的情况 ,后来发现行同步信号线上的一个钳位二极管坏了,还上后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张915的集显板也是跑7f,不过一切正常

网友:
哎,我有一个NF500 AM2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2016-03-21):
真是没想这么久的贴还能回,我就算回了估计你也不一定会看,我正在修一块板子N6128信步,不亮,跑码到7F,刷BIOS,吹桥(单)都不行,正发愁呢,接上喇叭一长两短,像是显卡啊,可是明明是集显,怎么办?集难道还有外围电路?又接上键盘,灯亮,开关键盘灯都管用,键盘重启也管用,奶奶的,陷入了深思,突然脑子里一道灵光闪过,加了独立显卡,亮了,怎么办?放弃?又拔了显卡,靠,还能亮?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开始修主板,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了,我甚至开始相信这世界上真的有鬼,至此此板修复!